[ZLG-MCU]
JATG下载程序时出现错误,但JTAT又没有失效.请教请教

楼主(2008-05-07):
(无正文)

楼主:
错误图片发送掉了

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 else the file
"E:LUJIANGLCD2DebugExeDemo.bin"was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There might b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Debug log window

网友A:
可能需要重装“IAR+LM LINK+驱动库”软件

“但JTAG又没失效”——先不要下结论,也许真的失效了。
排查故障时,软件、硬件都要去怀疑。

网友B:
jtag clk 改小些

重新插拔jtag,重新启动iar,都可以试试

楼主:
jtag clk 改小些

重新插拔jtag和重新启动iar多次都没有效果,时钟改小了也不行, 还不知道怎么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