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ysTick的时间间隔如何计算

楼主(2008-05-07):
    如果我使用外部晶振为6MHZ,那么以下的SysTick设置后SysTick的中断时间间隔将是多少呢??
    SysTickPeriodSet(3000000UL);  /*  设置SysTick计数器的周期值   */
    SysTickIntEnable();           /*  使能SysTick中断             */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
    SysTickEnable();             /*  使能SysTick计数器           */

    恳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请参考例程

ZLGMCU网站Luminary产品线“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版面,有相关例程,请参考: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