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使用IAR编译器出现以下两个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09):
使用IAR编译器出现以下两个警告:

Warning[Pa050]:non-native end of line sequence detected(this diagnostic is onlyy issued once)
Warning[Pe001]: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Done.0 error(s).2 warning(s)
请问分别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解决?谢谢

LM新手

楼主:
第二个警告解决了

GOOGLE了一下,
解决第二个警告:
Warning[Pe001]: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在程序整个文件的最后加一空行(回车两次)就可以去掉。

第一个警告还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A:
把程序给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