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GPIO_O_DATA + (SDA << 2))什么意思?急!

楼主(2008-05-10):
#define SDA  GPIO_PIN_3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
#define SCL  GPIO_PIN_2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

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DATA + (SDA << 2))) = SDA;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DATA + (SCL << 2))) = SCL;

中间的 GPIO_O_DATA 是什么?
SDA 是PIN3,为什么下面是SDA<<2?
SCL<<2 又是什么?

网友A:

SDA<<2是芯片数据写必须要求,请看IO口写操作,均需要左移两位

网友B:
建议改用库函数操作,寄存器方式总是不太好理解

(zlgmcu_wdx)

网友C:
那是IO口需要移位的,没有其他定义

建议你去看看IO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