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8962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11):
各位好:
    我用8962做MODBUS TCP/IP 转 MODBUS RTU 服务器 时遇到制作 的 板子,一部分 在 以太网 通讯 时经常超时,但 换 根网线又没有该问题或通讯明显好了很多,请问导致该问题 的原因是什么 啊 ,急急急,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我的MAIL是niceeagle@163.com

网友A:
回复8962以太网通讯问题

能问下你前后两根网线的接法都是一样的吗?是直连还是交叉的,不过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建议你换个网路变压器试下。

楼主:
回复8962以太网通讯问题

你好,两根网线接法完全一样,是直连的,估计是阻抗匹配程度不同导致,由于手边没有高频示波器和函数发生器,因此无法测定波形,有其他好方法进行匹配检测和更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