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问个UART的菜鸟级问题,恳请赐教!

楼主(2008-05-12):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EASYARM615开发套件上的RS232接口,在使用时必须将PA1和TXD,PA0和RXD短接,短接的作用是什么,不接可以吗?
   现在更急迫的问题是,我想用UART读取一个外设模块产生的BCI通讯协议的数据包。但不知道要连哪个引脚?是将这个模块的TXD引脚与开发套件的PA0相连(在PA0和RXD短接之后)或直接与开发套件的RXD相连,可以吗?还是必须与RS232接口的RXD引脚相连?
   其实就是UART硬件如何连接的问题,可能比较菜鸟,不过还是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是“管脚复用”的原因

PA0/U0Rx和PA1/U0Tx是复用的管脚,既可以作为GPIO用也可以是UART。作为GPIO时为PA0和PA1,作为UART时为U0Rx和U0Tx。
管脚复用的情况在各类MCU芯片里非常普遍。

(zlgmcu_wdx)

网友B:
根据UART接口的电平来

通常CPU出来的UART协议电平是根据CPU的IO口电压的,比如3.3V。只要双方都是3.3V,就可以直接接(TXD->RXD, RXD<-TXD)。

通常连PC的串口,需要加MAX232之类的芯片,是因为RS232协议规定高低电平是+10V/-10V,因此CPU无法直接与PC相连。

所以,你用的模块的UART输出如果是3.3V,甚至5V,都可以直接和3.3V的CPU输出相连。不过5V最好加限流电阻,而且只建议调试时用,生产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C:
楼上两位都没理解楼主的困惑

直接与PA0 PA1连接即可   它的通讯模块是集成在CPU内部了的

楼主:
请问Andy1990zx:要同时短接吗?

其实还不是很明白,请问与PA0 PA1连接的同时要短接PA1和TXD、PA0和RXD吗?

网友A:
很抱歉,没有理解楼主的真正意思,可描述得清楚些吗?

(zlgmcu_wdx)

网友D:
情况这样的

PA0 PA1是MCU上的管脚。
如果你的接口是UART电平的话,直接TXD对RXD,RXD对TXD链接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接口是RS232的,你就需要使用电平转换。开发板上有这个转换芯片SP3232,所以短接PA1和TXD、PA0和RXD,将MCU的UART电平通过该芯片转换到DB9管脚上的RS232电平,这时,你只要将你外设模块的RS232接口信号线直接接到DB9上即可。
所以,使用这两个方案取决于你的外设模块接口是UART的还是RS232的。
不知楼主明白了没有?呵呵......

楼主:
re楼上:对UART电平接口还是有点不明白

谢谢lm3ser,对RS232接口似乎明白了些,但对UART电平接口还有些不明白:你说PA0和PA1是MCU上的管脚,那么TXD和RXD是MCU上的管脚吗?我想让外设与MCU通信,接口就是UART电平,你对RS232的解释似乎是MCU的UART电平必须通过PA0和PA1与SP3232芯片连接,然后才能进行RS232的电平转换。那么直接连TXD对RXD,RXD对TXD,可以实现与MCU的通讯吗?
抱歉,可能我的描述不够准确,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D:
忘记说明一点了,其实前面已经有人说了。

PA0与RXD是“管脚复用”的。
PA1和TXD是“管脚复用”的。
也就是说,根本上他们是一个管脚,根据配置命令决定是作为IO,或是作为UART的RXD和TXD

楼主:
呵呵,终于明白了

谢谢lm3ser,终于明白了,有种恍然大悟的兴奋感。谢谢各位,明白之后发现,其实每一位大侠的话语中都有所提示,串在一起就是柳暗花明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