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给GPIO口发时钟信号,语句怎么写?

楼主(2008-05-13):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参考ZLGMCU网站上的GPIO例程

【Luminary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zlgmcu_wdx)

网友B:
这么写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这个函数是设置cpu主时钟的,看你的意思是用gpio发出一个时钟脉冲,是吧,至位延时在清除再延时,弄个循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