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如何用LM3Sxx的FALSH来保存程序运行的数据

楼主(2008-05-16):
如何用LM3Sxx的FALSH来保存程序运行的数据?以将FLASH当成常规的EEPROM用?

我认为存在的问题是:应为程序代码是在FALSH中存放的,程序下载运行之后根本不知道程序代码存放在FLASH的什么位置(~~~或则说我不知道~~),所以如果程序运行时写FLASH,把代码冲掉了怎么办?

即时不会擦除代码,调用写FLASH函数后,返回一个错误也表示数据没有写入FLASH,对数据保存来讲,这也是不允许的阿?

请问大家应该怎么规避这个问题?谢谢!

LM新手

网友A:
程序下载是有固定地址的

LM没细看,不过ARM一般都是从0x0 实现boot,那么flash的代码肯定是从0x0开始保存。
一般高端地址很少用到,所以可以从高端开始使用,避免冲掉代码。

数据没有写入flash说明函数出错,先找到错误原因再说,只要不是flash坏,那就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2楼

谢谢2楼。
我最后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高端地址的flash来保存数据,实验中使用低端地址确实会冲掉程序代码,处理器进入FaultISR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