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ar 问题

楼主(2008-05-18):
IAR, CD, LCD, gp, IO
修改一个gpio中断程序,想在里面加lcd显示,把lcd文件夹拷到同一个目录下,
程序里加入了
#include "LCDI2CINT.H"
#include "LCDPCF8576.H"
#include "LCDLCD_TH3144.H"

可是编译时还是出现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I2CInit" referred in GPIO_INT ( D:work3.6.2_GPIO_INTGPIO_INT_libDebugObjGPIO_INT.r79 )
等六个这种类型的错,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配置

LCD的例程工程里有配置过的
最好的办法是把你的其他代码复制到LCD工程中去 而不是反过来

楼主:
lcd

LCD的配置有什么特别的嘛?

网友B:
应该是漏了什么

1、你只是把lcd文件夹拷到同一个目录下吗,是否在工程中添加了LCD组,并在组中加了I2CINT.c,PCF8576.c,LCD_TH3144.c文件了吗?
2、在startup.c文件中是否添加了中断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