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对UART中断的FIFO深度的选择怎么理解?

楼主(2008-05-20):
对UART中断的FIFO深度的选择怎么理解?
我想要接收一个字节就产生一次中断好像很难实现,选择 UARTFIFOLevelSet(UART0_BASE, UART_FIFO_TX4_8,UART_FIFO_RX1_8);也不行,这样的话是两个字节产生一次中断,其他的1/2,1/4,3/4,7/8试了也不行。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要同时判断接收中断标志和超时中断标志才行

网友A:
LM3S-UART0.H

#ifndef  LM3S_UART_H
#define  LM3S_UART_H

#include  <hw_uart.h>
#include  <uart.h>

// UART初始化
void  uart0Init(void);

// 发送1个字符
#define  uart0PutC(x)       UARTCharPut(UART0_BASE,x)

// 接收1个字符
#define  uart0GetC()        UARTCharGet(UART0_BASE)

// 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0PutS(const  char  *pStr);

// 发送多个字符
void  uart0PutN(const  char  *pStr , unsigned short  usN);

#endif

网友A:
请参考上面的UART0驱动例程,已在我们的开发板上调试通过

(zlgmcu_wdx)

网友B:
lm有点犯晕

lm有点犯晕,
触发水平有1/2,1/4,3/4,7/8,就是没有0.

中看不中用.

网友C:
re

这一点做的挺细,但是做的不太好,如果通过函数设置深度就理想了。不过利用超时中断可以满足不同字节长度的要求。

网友A:
今天最新发布了“UART驱动库详解及例程”

详见:
【Luminary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