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2132的掉电模式 有谁做过请教下??

楼主(2008-05-21):
/****************************************************************************
* 名称:IRQ_EINT0()
* 功能: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程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__irq IRQ_EINT0(void)
{
EXTINT = 0x01;                        // 清除EINT0中断标志
dispayerclock = 0 ;
displayerledmode = displaybint ;
dispayerbuffer[0] = 0x00 ;
dispayerbuffer[1] = 0x6E ;
dispayerbuffer[2] = 0x5E ;
dispayerbuffer[3] = 0x50 ;
leddisdelay = 20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
* 名称:InitEint1()
* 功能:初始化外部中断0,使能IRQ中断。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Eint0(void)
{
   INTWAKE = 0x01;                                  // 允许外部中断0唤醒掉电的CPU
   EXTINT = 0x01;                            // 清除外部中断标志
   EXTMODE = 0X01;
   EXTPOLAR = 0X00 ;
   VICVectCntl13 = 0x2E;                 // EINT0通道分配到IRQ slot 13,即优先级最高
   VICVectAddr13 = (int)IRQ_EINT0;            // 设置EINT0向量地址
   VICIntEnable = 0x00004000;                // 使能EINT0中断
}

/****************************************************************************
* 名称:powerrun()
* 功能:掉电测试
****************************************************************************/
void  powerrun(void)
{
if(timepowercn==0)
    {
    displayerledmode=displaystop;
    timeMS = 5 ;
    while(timeMS != 0);
    PCON = 0x02;                          // 系统进行掉电模式
       }
}

楼主:
只可以进入退出不了!

只可以进入退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