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36 isp 问题请教工程师

楼主(2008-05-22):
我采用周立功网站ISP电路,采用通过串口发脉冲进入ISP

第一次操作成功,我将MCU晶振配置为外部晶振,ISP编程成功

运行,发现程序没有运行,想把引导向量改为0

但是每次都能进入ISP模式,但是就是不能编程,请问为什么?

我采用9600 和4800bps均试过,请问ISP编程和外部晶振有关吗?

请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

昨天去致远电子,他们也没有解决。
我经过仔细实验,换芯片发现只要使用外部晶振就不能ISP,是不是外部晶振不能使用ISP啊!

网友A:
非也

对LPC900系列单片机烧写程序的办法有很多,如ISP,IAP,ICP,并行编程器。

如果不想了解ISP原理过多的细节,推荐使用ICP或者商用编程器方式烧写程序

如果用ISP方式烧写程序,常用的有两种方式,三个脉冲和帧间隔,它们用的硬件电路是不一样的,软件推荐用Zlgisp_900,网址为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438
(把这个软件安装后,到安装目录找这个文件:LPC900_ISP_ICP.pdf,这个文档对烧写方式有仔细说明)

刚购买的芯片配置字是0x63,0x00,0x1F,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WDT禁止,外部复位,掉电检测使能,WDSE禁止,引导向量使能,内部RC,不加密。)。这些配置字可以从编程器软件的文件缓冲区的地址FF00H这个地方看到。

因此,刚购买的芯片可以用三个脉冲,帧间隔,直接转跳,ICP,并行编程器烧写程序。

因为已经使能了引导状态字,所以给单片机上电芯片自动就进入了ISP状态。这里可以用直接转跳的方式进入ISP进行编程。
但是,初次使LPC900单片机的用户,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反映单片机上电不跑用户程序,因此如果要跑用户程序的话,则要去掉引导状态字。

关于三个脉冲ISP下载:
1在芯片工作的过程中任何时刻都可以用三个脉冲的办法进入ISP
2使用了串口的五根线,硬件电路相对于经典的MAX232电路略有差别
3对应的上机位软件有两个,Zlgisp_900或者ZLGISP(即Philips ISP下载器)

关于帧间隔ISP下载:
1要在您写的程序中加入帧间隔初始化代码,每一次烧写程序时都是这样
2TXD,RXD两个端口最好自始至终配置成双向口
3注意上机位软件的波特率设置要与程序中设置的波特率相一致
4硬件电路就是经典的MAX232电路
5对应的上机位软件有两个,Zlgisp_900或者Flashmagic
6波特率一般是7200或者9600

使用ISP下载注意事项:
1注意上一次能进入ISP方式时,如果上一次是使用了外部晶振的话,这一次也是需要使用晶振才能进入ISP方式
2最重要一点,用ISP的话,不要改引导向量和不要擦除ISP代码,否则只有用ICP或者编程器恢复其代码了。

补充说明,关于引导状态字和引导向量:
引入引导向量这个功能目的是提供一种灵活的方式,让编程人员方便使单片机上电时可以执行非0000H开始的程序代码,从而实现一些特殊的功能,如ISP等。
但是,为了顺从51标准单片机的习惯,让单片机上电就从0000H的地方开始执行程序,则可以把引导状态字勾掉,即配置成00H。

楼主:
谢谢了

我之所以一直研究三个脉冲的方法是因为我给学生用的板子,希望使用方法越简单越好,现在给学生配ICP编程器开发,没那么多经费,合用一个开发太慢。只能这样了,实在不行只好不使用外部晶振了。

  我只是想搞明白使用外部晶振是否可以通过三个脉冲进入ISP。

  我觉得NXP的ISP做得太差了,跟宏晶相比差远了,速度太慢

网友B:
呵呵,自己改ISP程序

我一般都将他改了重烧进ISP区

用一只外部引脚作ISP识别,上电时,引脚为低,进ISP,为高进主程序~~~~

能否用外部晶振?应该可以的吧,只要你选的晶振所产生的波特率不要误差太大

楼主:
我将就着做完了

一共用坏了四个芯片,因为我这没有编程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每片烧写十几次就不能进ISP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2008-09-24):
ISP代码被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