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好奇:请问出现这样的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23):
(无正文)

楼主:
补充说明

忘记说了,我是在IAR开发平台上建立工程的。

网友A:
ends without a newline = 结尾少了一个换行

楼主的英语不至于差到这么简单的句子都看不懂吧: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这里哪个单词你能不认识?查查字典也明白了!!!

网友B:
哈哈~~~在最后一行打个回车就行了~~~

楼主:
汗颜~~谢谢了

“楼主的英语不至于差到这么简单的句子都看不懂吧: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是啊,每个单词我都懂,我翻译成:文件的最后一行结束少了一个新行。没有细想newline是个专业词汇,就是换行的意思。
只是挺奇怪的,为什么会要求再添一行(添个回车符)?
不管怎么样,谢谢computer00,谢谢平常人。

网友C:
我是觉得

我是在想为什么一定要一个换行在最后呢?一定是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换行,可能会出现编译失败或者错误
那么问题来了,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编译错误呢?为什么呢?这到底是IAR的问题还是所有C编译器通用的问题呢?

网友D:
按照C语言标准,在程序末尾必须要有一个空行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像IAR、Keil等编译器都能发现末尾无空行的情况并报错。但对于早期的一些编译器可能就是致命错误。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