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int char long等类型在iar内存空间分配问题..

楼主(2008-05-26):
int 在8bit mcu占16bit ,但在luminary 32bit中是占用多少bit? 是16bit?

网友A:
32位

int 在Luminary中是32位。

(zlgarm_zsg)

网友B:
数据类型长度在C语言标准里是有约定的

在不同CPU上,C语言对各种数据类型规定的长度也各不相同:

char:通常是8位,但在某些CPU里也可能是16位
short:一般是16位
int:在8位、16位机当中是16位,在32位机当中是32位
long:一般是32位

因为int型长度可变,所以要写一个具有较好移植性的程序时,程序员往往更喜欢用short或long来代理int。

(zlgmcu_wdx)

网友C:
用 C语言标准整型

#include <stdint.h>

int8_t;
uint8_t;
int16_t;
uint16_t;
int32_t;
uint32_t;
int64_t;
uint64_t;

网友D:
to 4楼:这些和标准没关系,最终还得在stdint.h中定义。

但这样用可以增加程序的可移栽性,只要更改stdint.h中的相关定义即可。

网友E:
stdint.h是标准C规定的头文件。

stdint.h是标准C规定的头文件。

就像stdlib.h,stdio.h一样。

楼主:
关于int char long等类型在iar内存空间分配问题..

Thanks 各位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