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8962 以太网编程疑问

楼主(2008-05-27):
大侠请帮忙:

小弟因为项目需要,使用LM3S8962开发一个可接入以太网的设备,有以下疑问:

项目要求:
(1)使用LM3S8962开发一个网络设备,该设备有一个RJ45接口,可以接入局域网,该设备受局域网上的PC主机控制,主要就是PC机向
该设备发送一些控制命令,设备接收到命令以后执行,返回结果给PC机,不会有大量的数据传输。
(2)要求使用UDP协议进行通信。
(3)网络编程使用协议栈提供的socket接口进行编程。

问题如下:
(1)使用UDP协议,通信的一方需要知道另一方的 IP地址+UDP端口号,例如:PC机要想发送命令给设备,就需要知道设备的IP地址和UDP端口号,但是,PC机是怎样知道设备的IP地址和UDP端口号呢?(设备的UDP端口号倒是可以选择一个固定的短暂UDP端口号,例如:6666,但是,设备的IP地址可能变化,PC机如何知道设备的IP地址呢?)
(2)和问题(1)相似,设备如何知道PC机的IP地址和UDP端口号呢?
(3)如果PC机和设备的IP地址不是同一个网段,例如:PC机的IP地址为192.168.0.6(子网掩码:255.255.255.0),设备的IP地址为192.168.1.2(子网掩码:255.255.255.0)。在PC机的应用软件上有一个“搜索设备”按钮,点击该按钮以后,PC机可以搜索到该设备,显示出该设备的IP地址和其它一些信息。PC机是如何实现的呢???设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希望大侠指教

网友A:
您可以留下联系方法吗?我们会有专人与您联系.

请给我发E-mail:lm3@zlgmcu.com,也请留下电话,我们可以与您聊聊.
(zlgmcu_zls)

网友B:
    1,2问题比较有意思,你组成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就如同你组一个公司一样。员工当然知道老总的名字(IP),也知道老总的办公室(端口)。老总当然也要了解员工。如果互相都不知道的话,难道你要和某位大仙说的那样:你们有前世的缘分,缘分到了,自然会相遇?
    第3个跨网关访问问题,在网络上多数设备是没有固定地址,如果2个设备需要能访问,就必须有一方有固定IP地址。当然电脑管理多个设备,让每个设备拥有一个固定地址非常不现实,只有让管理的电脑拥有固定地址,如果等到IPV6的使用,就没这么麻烦了。
    说得不对,欢迎指正!!!

楼主:
RE:3楼

也许偶没有将问题讲清楚,3楼的朋友误会偶的意思了

偶的(1),(2)两个问题的意思是:
使用UDP协议,在通信交换数据的时候,双方肯定需要知道对方的 IP地址+UDP端口号。例如:偶将PC机和设备的IP地址和UDP端口号都固定为:
     IP地址       UDP端口号
PC机 192.168.0.6  6666
设备 192.168.0.2  5555

双方当然可以通信,但是,在局域网中,可能在一台PC机上运行控制软件控制设备,也可能在另一台PC机上运行控制软件控制设备,这两台PC机的IP地址不同,设备今天可能需要和IP地址为192.168.0.3的PC机通信,明天可能和IP地址为192.168.0.9的PC机通信,这是问题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当设备接入局域网之后,PC机如何知道设备的IP地址,总不能让PC机总是与一个固定IP地址的设备进行通信吧

网友B:
小弟拙见

    管理PC发现设备方法:
    第一种方法:当PC运行管理软件时,在管理软件IP库中填写需要管理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这个为手动
   第二种方法:当PC启动管理软件时,扫描所有子网IP,扫描端口自己定,设备一旦收到扫描,回复。这样来建立管理网络,算是自动吧。
   设备让管理PC发现方法:
   第一种:还是填IP,手动。
   第二种:还是扫描固定端口。

   UDP这样的管理的模式,让我想起了SNMP管理。里面也有个SNMP管理软件自动发现功能,人家的设备都有,但是我们的设备没,我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哪位前辈知道,请指点下。

网友C(2008-12-31):
既然是UDP,

既然是UDP,那么PC发送到终端的IP地址就是广播地址255。255。2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