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2C中断方式传输数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28):
 单片机通过I2C和LCD之间传送数据,I2C以中断方式传输数据是什么意思?谁发中断呀?谁中断谁呀?LCD只是是一个接收设备呀,只要单片机发数据它就被迫接收呀,它有权选择是否接收吗?要是单片机不发送数据,它会发中断吗?主机在发送数据前还要向LCD发中断吗?

网友A:
“中断”当然是对CPU而言的

中断有两种情况,一是CPU自发产生中断,比如I2C发送数据完毕后产生的中断;而是外部设备发出请求,CPU响应中断再做处理。一般的外围设备是不处理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