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这是怎么回事?求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8-05-28):
我重新安装了IAR Embedded Workbench之后,无论写进什么程序,当编译的时候,都会显示:"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4] "这是为什么啊 ?

网友A:
安装有问题,IAR软件没有许可证

楼主:
.......

可是我在安装的时候输入了lisence和lisence key的啊,为什么还是不行啊?

网友A:
许可证号已经过期,或者无效

还是建议采用IAR 4.42A的32KB限制版。

楼主:
那请问哪里有下载呢?

网友A:
请看这里

【Luminary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重点看《IAR+LM LINK+驱动库 安装使用快速入门》这篇**,里面有这些软件的下载方法、安装方法和使用方法,很具体、很简明,入门必读。

楼主:
不行啊....

我重新下载了一个32kb的版本.还是一样的问题,能在给我发一个LM3S的驱动库吗?最好是快速安装的那种,先谢谢您了

网友A:
已经告诉你了在哪里下载了

【Luminary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是由于系统日期设置误设为2004-06-03,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