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 LINK 接线?

楼主(2008-05-29):
 JTAG接线,EASYARM615原理图给出的接线是
1 3.3V
3 PB7/nTREST/nSWRST
5 PC2/TDI
7 PC1/TMS/SWD
9 PC0/TCLK/SWCLK
13 PC3/TDO/SWD
LM LINK 的接线板是
1 有线
3 空
5 有线
7 有线
9 有线
11 空
13 有线
15 有线
有些困惑??
板主请看一下

网友A:
有用的信号只有PC0~PC3

应该是LM LINK的规定有误,但LM LINK实际上并不使用“PB7/TRST”这根信号线,有用的只有PC0~PC3只几根。因此设计电路时,PB7和PC0~PC3都加上拉电阻,但PB7不使用。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