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936 + keil c8.08a 加KEIL自带的900.A51仿真,下载到84%死机.

楼主(2008-06-02):
TKs-936 + keil c8.08a 加KEIL自带的900.A51仿真,下载到84%死机.如果把900.A51删除了,就可以正常下载和仿真.请问KEIL带的900.A51启动代码要怎么改才能用在贵公司的TSK-936仿真器上?

网友A:
关键是一些配置信息,及配置信息所在的地址

把这些改对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不是必须,建议删除900.A51!

如果不是必须,建议删除900.A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