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936的应用手册说ADMODB给ADC/DAC下要设置为3分频.

楼主(2008-06-02):
俺要追求DAC输出频率高一点,在18MHZ的时钟下,我把ADMODB设置为0分频,用示波器看了DAC输出,输出也是正常了. 求证一下,设置ADMODB为O分频下行不行?

网友A:
re

一般我们的cclk又比较高,所以就需要从cclk分频到ad/da clk.
另外不分频也可以实现,这点我们是试过的。

但是我们推荐客户按照数据手册中的要求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