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急,请教周立功TKS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你好,购买了你们的TKS仿真器!在仿真选项里面有“BUS OPTION”选项;
请问我使用片内自带的XRAME单片机,当选择“USE NO BUS”时候仿真程序正常,但是烧片子不正常,检测P2口线有脉冲出现,我要使用内部的XRAME空间,但把P2口当做控制线来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仿真操作时正确的,仿真内部自带RAM时选择USE NO BUS。

烧写到芯片不正常,要分析芯片的性能。具体要看什么型号的芯片,访问内部RAM时是否需要设置SFR。有可能芯片上电默认是访问外部空间的。

楼主:
继续

请教周工!

具体芯片手册关于片内外部的XRAME寄存器的使用已经参照芯片手册设置好,也换用了好几家的芯片SST89V554,W78E365,AT89C51RD2依旧是仿真正常,烧片不行!

此问题已经检查很多次,依旧没有解决,请问是不是仿真器仿真的和实际不一样?该如何解决!谢谢ZLG!

网友B(2008-07-24):
初学单片机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用TKS仿真器,从最简单的开始,现在比较迷茫。谢谢,给我们初学者一点就会啊。

网友A:
关于仿真内部自带XRAM。

TKS仿真器仿真内部自带XRAM,需要使用配送的P89C51RD2或P89C668仿真芯片,楼主要看下是使用哪颗仿真芯片来仿真的,具体内部XRAM要参照P89C51RD2、P89C668芯片数据手册。仿真通过应该是烧写到P89C51RD2或P89C668芯片内部完全可以。其他芯片SST89V554,W78E365,AT89C51RD2等其实和PHILIPS芯片原理是一样的,但是需要仔细查阅手册,看是否存在细微的差异。如PHILIPS上电默认是内部的XRAM,其他厂家是否一样?

网友A:
4楼的朋友,使用仿真器很简单的。

按照周立功公司提供的使用说明来操作,非常简单的。主要是驱动安装正确,然后按照仿真需要设置参数,OK,就可以开始仿真了。
现在驱动还有自动安装的软件包,您可以到周立功公司网站下载http://www.zlgmcu.com/tools/fangzhenqi/TKS-B/TKS-driver_setup.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