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DID0~1,DC0~4积存器

楼主(2008-06-04):
请问这7个积存器内容在用户自己的应用程序中是否可以直接读取?还是需要用编程器才能读到?

另:这7个积存器中的数据对于每一片来说,是各不相同还是各批不同?!

也就是说,这7个积存器中是否有一个或者是几个是芯片的ID号码,出厂时就是各片不同!?

楼主:
呵呵,ZLG的FAE都不在吗?

网友A:
这些寄存器都是只读的,不同的芯片有所不同,详见《数据

楼主:
这几个寄存器在用户的应用程序中是否可读?

还是只能用专用的编程器才能读取?

呵呵,不会又回答俺:详见《数据手册》把?

俺是在数据手册中未查到解答才上BBS问的,呵呵,你让俺查手册到那一页查呢?

网友A:
用户程序当然是可以读的

这些寄存器的具体解释当然要看《数据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