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nable to initialize target

楼主(2008-06-09):
我用的是你们推荐的"IAR+LM LINK+LM3S驱动库",IAR是4.42版的,ARM是LM3S308.

烧程序时,前一次烧程序时还好好的,但后一次烧写时,就出现"Unable to initialize target"的提示.前后烧写程序的间隔不到一分钟,后一次烧写主要是改了前面程序的PWM的参数,没有涉及到JTAG接口的地方(没有复用JTAG的I/O口).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并且一般情况下出现上上述提示是原因?

网友A:
注意几个要点

重点看这个页面:
【Luminary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电路设计请参考“最小系统”。

在每个程序里都必须添加预防JTAG失效的代码,万一无法连接,可以通过按键来恢复。

配置PLL之前必须先配置LDO为2.75V。

网友B:
吃饭之前要洗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