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单片机如何生成一个随机数??

楼主(2008-06-13):
单片机如何生成一个随机数(单字节)??

网友A:
如果可以读它的毫秒或者MS级别的计数器的话

如果可以读它的毫秒或者MS级别的计数器的话,你直接读出来这数字 X
然后X&0xff;
例如在USOS里面,可以可以读到操作系统的“心跳”(用函数 OSTimeGet()),
你用N=OSTimeGet()&0xff;就是一个随机数了。

网友B:
3楼的概念显然是错误的。

OSTimeGet()的读数是个定时周期数值,毫四轴飞行器可言。

一般简单的(伪)随机数产生方法是:

X[n] = (X[n-1] * U + V) mode W;

这里的U、V、W是常数,其中W一般为256或65536等数值。X[0]的选取就是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