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延迟

楼主(2008-06-17):
我想写延迟程序,请问怎么计算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
   for(; n>0;i--)
     {
      for(; j<200;i++)
      }
  }
如果我想延迟1s   n的值怎样计算?我用的是Easy615的开发板,它执行语句的时钟周期和机器周期哪里有相关的资料?我想计算我的一段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A:
用这个,更简单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sysctl.h>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  6000000UL;

void  timeDelay(unsigned long  ulVal)
{
    while ( --ulVal  !=  0 );
}

int  main(void)
{
    //  配置系统时钟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SYSCTL_SYSDIV_1);

    TheSysClock  =  SysCtlClockGet();

    //  延时1ms
    timeDelay(1 * (TheSysClock / 4000));

    //  延时350ms
    timeDelay(350 * (TheSysClock / 4000));

    for (;;)
    {
    }
}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