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麻烦ZLG的技术支持再来看看

楼主(2008-06-17):
lg, se, os, go, uC/os
芯片使用 LM3S6938,系统使用UC/OS2 编译环境IAR,出现下列错误。
因为以前都是使用KEIL,所以根本看不出来什么原因导致,GOOGLE也找不到,不好意思又得麻烦你们。

Warning[Lp012]: no sections with name DATA_Z included - special
symbol DATA_Z$$Base (referenced from E:        qyBuzzerObjectdebug
ObjStartup.o) will be zero
启动程序是你们提供:
#pragma segment="DATA_ID"
#pragma segment="DATA_I"
#pragma segment="DATA_Z"

网友A:
原因如下

可能的原因如下:
1)没有按足使用文档的步骤操作,例如在IAR目录里没有放置“lnk_LM3.xcl”文件。请一步一步地检查清楚。
2)对uCOS-II模板进行了错误的修改,或加入其他错误的代码。请先尝试直接使用我们的模板,加入UCOS-II2.52源码进行编译,看结果如何。
3)要使用IAR 4.42 32K试用版,其他版本可能有问题。
4)要使用UCOS-II2.52,其他版本不保证能编译通过。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