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用932做AD

楼主(2008-05-23):
AD, TE, vi, go, se
void testvg(void){
     cvin=ad(0);
    bvin=ad(1);
    if(bvin>20){    /*充电控制程序*/
      if (bvin>cvin){
         temp=bvin-cvin;
         if(temp>1.5){  //电源电压高于电容电压1.5V以上
             P1^7=WORK;                                   p1^6=FREE;
             id_fg=WORK;
             cgon_fg=WORK;}
         else if((temp<=1.5)&&(temp>0.2)){                    P1^7=FREE;                        P1^6=WORK;
            cgon_fg=WORK;}
              else if(temp<=0.2)
              {    P1^6=FREE;                           P1^7=FREE;                                      cgon_fg=WORK;}
        }
       else             temp=0;
     }
}

实际调试过程中,出现反复抖动的现象,不知各位有什么高招没有,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做AD转换,参考源的精度,纹波很重要

把纹波控制在50mv以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