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用的是easyARM LM3S101开发板+LMlink

楼主(2008-06-30):
我是这样下载程序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IAR422 → project → Debug然后就是自动下载程序
但是点击Debug后,很快我的鼠标就变成一个大漏斗,整个IAR422软件都没法动,等待20分钟,漏斗依然存在,只好按下LM3S101开发板上的RST按钮,然后IDE的LOG对话框就出现下面的信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法下载程序,希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另外我的IAR422 → project → option设置也是按照周立功的《IAR使用指南 》来进行设置的啊??

Mon Jun 30 13:13:07 2008: Loaded macro file: D:IAR422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2k.mac
Mon Jun 30 13:13:08 2008: JTAG Speed is set to: 500 kHz
Mon Jun 30 13:13:08 2008: JTAG IDCODE      = 0x2BA00477
Mon Jun 30 13:13:08 2008: AHB-AP ID        = 0x14770011
Mon Jun 30 13:13:08 2008: AHB-AP ROM       = 0xE00FF003
Mon Jun 30 13:13:08 2008: ROM Component ID = 0xB105100D
Mon Jun 30 13:13:08 2008: Device ID        = 0x00000001 (LM3S101)
Mon Jun 30 13:13:08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Mon Jun 30 13:13:08 2008: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Mon Jun 30 13:13:08 2008: Turning off watchdog
Mon Jun 30 13:13:10 2008: 1340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0.96 Kbytes/sec)
Mon Jun 30 13:13:10 2008: Loaded debugee: D:IAR422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2k.d79
Mon Jun 30 13:13:10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Mon Jun 30 13:13:10 2008: Target reset
Mon Jun 30 13:21:49 2008: Non-zero or missing exit code.

网友A:
可能是IAR等软件安装有问题

基本上您必须把IAR安装到C盘的默认目录下,不能是其它盘。可能还有其它操作细节问题,这里有篇**已经有详细的归纳,请参考:
《“IAR+LM LINK+驱动库”安装使用快速入门》
位置: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