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uminary耗电大

楼主(2008-07-01):
  Luminary耗电怎么那么大?
  LM3S8XX的RUN电流有70mA,新出的LM3S29XX有100mA!搞不懂是为什么?难道因为内核的电压太高:2.5V?

网友A:
根据型号的不同、运行模式的不同,功耗也有区别

PLL是浪费功耗的重要原因,能不用尽量不用,或者启用PLL进行短暂的数据处理后马上恢复正常状态,便能大大降低功耗。

不同系列的功耗也有较大差异,同为LQFP-100封装,LM3S1000系列跟8000系列相比,功能上不包括CAN和以太网,因此功耗要小许多,尤其是睡眠、深度睡眠下功耗更低。

以后,LuminaryMicro将继续改进工艺,功耗会大幅下降。

网友B:
现代的MCU耗电还100MA,有点猛啊

网友C:
确实哦

用8962的芯片,不就是想用CAN和以太网功能吗?
用了以太网功能,6M系统晶振,电流没测,但用手摸芯片,温升明显哦?还没加CAN功能。如果使用PLL倍频到20M,热的更厉害。

晕,搞的都不敢用PLL了。

先不管温升是否太高,只要功能正常可靠就行,希望能达到资料中说的工作环境温度-40~85度。

我的这个产品要做-20~60度的高低温试验啊

网友D:
用上以太网功能时,是很热的,因里PHY也集成到里面了.

以太网一运行多100MA左右.

网友E:
PHY集成应该也没那么厉害吧?

100mA,恐怖噢!我正在测8962,本来打算用来替代lpc2000+CP以太网的方案的,但是如果按照那么大功耗来弄,电池供电设备受不了啊...太耗电了...
原来的方案做出来最多40mA不到(lpc2000=15~20mA,CP2xxx=15mA),如果对功耗要求高的话,估计还得用单芯片解决
关注ing...

网友A:
功耗确实不小,LuminaryMicro以后会改进工艺,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F:
我们的以太网产品全部改用Luminary,因此功耗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G:
尤其是睡眠、深度睡眠下功耗更低。

补充:不上电功耗更低

网友H:
降低功耗,节约用电,保卫家园,保卫地球

网友I:
这方面stm32f完胜。

网友J:
周董脾气挺好的!

呵呵!

网友K:
商业人士大集合

商业人士大集合.

屁股决定嘴巴怎么说

网友L:
LM做网不错

我也在用,挺好的

网友M(2008-08-04):
郁闷

我公司产品的控制器选型就卡在了LM的功耗上面。

网友N:
选型的

时候,把各个参数看一看.功耗要求低的地方就别用LM不就行了.要想降低功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大家都想做低功耗,但能做得好的就那么两家.

网友O:
这么大的功耗,很烦恼

看来得等 st或者 nxp的以态网  芯片了

网友P:
回复主题:Luminary耗电大

芯片集成模块多了,功耗就大了,利用休眠,睡眠模式可大大的降低功耗,这要看程序是怎么设计了。

网友Q(2008-09-03):
我还以为只有我的板子做的差了

原来都是这样呀 说明芯片要改进,多亏我有C8051F040+cp撑着,不然客户要发飙了,老板非炒了我不行哈哈

网友R:
Luminary耗电大为降低

新版本

50M主頻,程序在FLASH中运行,所有周边3 UART, 2 I2C,2 SPT,8 CH ADC,3 AP,1 ETHERNET,3 CAN 打开---<56mA

待机:2uA

网友R:
Luminary MCU耗电大为降低

Luminary耗电大为降低,对于新版MCU

1>,50MHZ 主频,CODE在FLASH中运行,所有周边模块打开(3 UART,2 SPI,2 I2C, 8 CH ADC,3 AP,1 ETHERNET,3 CAN)---<56mA

2>,待机---<2uA

Q4/08 将会有样片.

网友R:
Luminary耗电已大为降低

50MHz主频,CODE 在FLASH中运行,所有周边模块打开(3UART,2 SPI,2 I2C,3 CAN,1ETHERNET),<56mA
待机:<2uA
Q4/08 早期会有样片

网友S:
功耗降下来了,看来竞争加也加强了。

网友M:
是谁说降低功耗难的?站出来!

网友:
我没说...等待其他人说..

网友N:
等片子出来了再评论

反正,现在的LM片子,功耗惊人!
50MH-->56ma也就相当于现在ST的水准,还不知道是在什么温度,什么条件下的测试.
俺观望,不作评论.
25L的,话别说的太满,嘿嘿............

网友O:
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功耗下来了就选定他了

网友T:
50MH-->56ma也就相当于现在ST的水准?

ST 没以太网吧,LM是开了以太网功能才测的。100m以太网模块(MAC+PHY)打开能做到56ma那是非常低的功耗了!你做过以太网产品就知道了。

网友N:
LS

有几个激动个什么,LM又不是你们的衣食父母,难道是LM的工作人员?

50M主頻,程序在FLASH中运行,所有周边3 UART, 2 I2C,2 SPT,8 CH ADC,3 AP,1 ETHERNET,3 CAN 打开---<56mA

是不是指的LM3S8938系列的片子?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是最近才出来的,工作电流依然是100ma往上!

不知道LS有些人嚣张的叫什么,LM做的再好,难道你就能跟着光荣?反正我充其量是个用户而也,哪家好就用哪家!LM如果做的好,我也会考虑用;STM32做的更棒,那么我肯定用STM32,就这么简单!

网友T:
to :wlq_9

我是名网络产品研发工程师,我只说句公道话,我现在就在用LM的芯片做以太网产品,我还没见过比LM功耗更低的以太网100M方案。

网友M:
to :wlq_9

有好的芯片用,是我们大家之福。当然要推一把,激动一下啦。哈哈哈!

网友U(2010-08-18):
LM3S8962具有256KB的FLASH,64KB的RAM,50 MHz的主频。
他的功率消耗如下(来自官方PDF):
50M时,外设全部打开,满负荷时消耗48mA(3.3V)  + 108mA(2.5V) 的电流,合计耗电

428.4mW;
50M时,外设全部关闭,满负荷时消耗5mA(3.3V)  + 52mA(2.5V) 的电流,合计耗电146.5mW

以上实在FALSH上运行程序,如果程序转到SRAM上运行,2.5V消耗的电流稍有减少 。
50M时,外设全部关闭,睡眠模式时消耗5mA(3.3V)  + 16mA(2.5V) 的电流,合计耗电

56.5mW;
50M时,外设全部关闭,深度睡眠模式时消耗4.6mA(3.3V)  + 0.21mA(2.5V) 的电流,合计

耗电15.7mW;
32K时,外设全部关闭,休眠模式时消耗16uA(3V) 的电流,合计耗电48uW;

网友V:
cp是什么

网友W:
LM3S8962具有256KB的FLASH,64KB的RAM,50 MHz的主频。
他的功率消耗如下(来自官方PDF):
50M时,外设全部打开,满负荷时消耗48mA(3.3V)  + 108mA(2.5V) 的电流,合计耗电

428.4mW;
50M时,外设全部关闭,满负 ...
引用 网友U:

50M时,外设全部关闭,满负荷时消耗5mA(3.3V)  + 52mA(2.5V) 的电流
52mA的电流,觉得还是大了;当然有的场合问题不大。

网友X(2010-11-29):
功率大肯定耗电要大啊。

网友Y:
一般arm最多消耗50多ma的电流!你好好找找其他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