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8962开发板是不是不能实现仿真的效果

楼主(2008-07-04):
关于EasyARM8962开发板:
我们是不是只能把我们的程序down进去,来验证我们需要的结果.
而无法实时的观察程序的运行状况,对吗??

网友A:
不是带了一个LM LINK吗?

可以在IAR4.42A的开发环境下仿真、下载

网友B:
LM LINK也是不错的,只是速度慢一些.自己写个串口下载也不慢.

网友C:
购买EasyARM8962就会赠送LM LINK仿真器

LM LINK仿真慢有几个原因:
  在工程模板里,为了连接的可靠性将下载速度设置在100k,如果改成1M则会明显提升速度
  Flash编程阶段慢,这是由于Flash本身的特性造成的,程序越大下载也越慢
  电脑的原因,旧机器明显比新机器慢
  ……

楼主:
我一直用KEIL,LM LINK可以在Keil中下载吗

Keil我感觉软仿真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要下载程序怎么办呢
如果不行的话,我还要重新学习IAR喽,
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在两种环境中的下载方法啊

网友D:
据说可以,但是速度较慢

网友C:
LM LINK是专门配合IAR软件使用的

LM LINK在Keil下也能勉强用,但速度很慢,还可能出现其它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我刚开始看IAR,能不能介绍一下在IAR里怎样操作LM LINK, 谢谢

网友C:
这里有详细的用法讲解

楼主:
你们附送的光盘里有,可是我设置好之后总报错

软件仿真是好的,
选择LMI FIDI总是出现error:Unable to open/close device 0x00000001.

网友C:
建议看看ZLGMCU网站上的“快速安装入门”,照做后不再有问

在这里:
【Luminary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看这篇**《“IAR+LM LINK+驱动库”安装使用快速入门》
现在,对于IAR 4.42A版本和5.11版本LM LINK都能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