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TKS仿真器怎么在笔记本上使用?

楼主(2008-07-04):
请教TKS串口的仿真器,用在笔记本上面只有USB接口,使用USB-232线无法使用;请教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换个好点的USB转232的

我的笔记本上也是用USB转232,TKS也用的好好的。

网友B:
致远USB接口的TKScope K8/K5仿真器已经上市

致远最新一代的TKScope K8/K5仿真器已经上市:USB接口,现已支持51,ARM,后续会继续添加DSP,AVR,166等。同时推出我们自己全新改版的IDE:TKStudio,同时可与KEIL,IAR,TI CCS,ADS,Realview,AVRstudio等IDE环境无缝链接,还内置逻辑分析仪!详情见: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TKScop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