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编译Easyarm615 ucos移植版 找不到pin_map.h??

楼主(2008-07-13):
编译Easyarm615 ucos移植版 找不到pin_map.h??

网友A:
请按实验步骤做

在"...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incLuminary"中缺少了“pin_map.h”文件。

(zlgarm_zsg)

网友B:
下载该文件的方法

到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下载《“IAR+LM LINK+驱动库”安装使用快速入门》,在IAR 5.11的驱动库安装里就有pin_map.h

楼主:
这个pin_map.h有什么用的?我屏蔽它,可以编译成功的?

这个pin_map.h有什么用的?我屏蔽它,可以编译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