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8962的一个问题.如何应用CCP4?

楼主(2008-07-18):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E_BASE,KEY1);  //  设置PD4为CCP0功能输入口
这段API函数是设置相应管脚作为定时器捕获功能的
KEY1的定义是PD4
现在如果想改用别的管脚做捕获,即重新定义KEY1,比如用CCP4,即PE2做
输入捕获,则没有作用。原因是GPIOPinTypeTimer默认的就是CCP0?
不知道我的问题说明白没,等候高手解答

网友A:
要仔细修改才行

Timer0对应CCP0和CCP1
Timer1对应CCP2和CCP3
……

但是,不同型号的CCP4信号对应的GPIO管脚也可能不同,建议利用“pin_map.h”这个文件,兼容性较好,程序移植起来也容易些。

楼主:
感谢周工的解答!

M3内核应该会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