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615 A/D问题

楼主(2008-07-19):
各位大虾:
    小弟现在做一控制系统,准备用LM3S615替换原来的51单片机。原系统所用的传感器都是在5V下工作,现要接入3.3V的系统,怎么做比较好?
    现简单的用电阻分压的方式,电阻的误差0.1%,试验结果不理想,因为所用的模拟电压需精确到毫伏级。
    相信很多前辈都碰到过此类问题,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小弟先拜谢!!!

网友A:
不好解决

可试试用运放降压,但要叫加可调电阻来调节精度

(zlgarm_zsg)

楼主:
谢谢!

多谢大侠指教!试过运放,效果和电阻分压差不多,并且调电阻很麻烦,还担心有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