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用单片机做串口通信实验,单片机为什么很容易坏

楼主(2008-07-21):
我用的是P89V51RD2,做UART通信实验后就坏了……,再用Flashmagic烧写时,就没反应,程序烧不进了。惨,坏了好几块.

网友A:
用什么进行隔离?

网友B:
要接好地

一般是电脑和实验板之间的共模电压将芯片烧坏了。所以要将电脑外壳和实验板可靠接地,或者将两者之间用导线连接起来,使他们等电位。

网友C:
仅仅这样不能确认芯片坏,90%的可能是引导代码被你破坏了

用ZLG公司或者其他各大公司的编程器恢复一下就行了.

楼主:
可能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烧的程序(用UART与PC通信)的问题,因为UART通信程序用到了发送TX和接收RX口,而用FLASH MAGIC 烧程序也这两个口。我调了波特率可是还是不行。现在还不知道咋办?或许4楼说的是个办法

网友D:
3.12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