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cosii移植lpc2000系列arm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本人使用周立功提供的ucosii移植lpc23xx的模板建立工程,向高手请教:片上外设如uart,iic或spi怎样使用,是否可以像在非OS下那样使用,即初始化相关寄存器,然后使用就可以了。
    周立功的书上说要使用驱动接口函数,也就是常说的API函数,但是周立功的书只提供了UART的API和IIC的API,如果要使用SPI 该怎样用。

   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ucosii移植lpc2000系列arm的问题

和非操作系统的驱动相比,注意共享资源的互斥,用到中断交给uc管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