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8962 程序不稳定问题???

楼主(2008-07-28):
各位大侠:
小弟自己做了一个LM328962的开发板,使用SP708RCN作为复位芯片,复位芯片那里接了一个按键用于手动复位,电源芯片使用SPX1117-3.3V,用LM3S8962的一个IO脚作为控制脚,用于点亮和熄灭一个LED灯,一共试做了3块。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就是不断的闪烁LED灯,同一个程序写入3块板子以后,3块板子有一块完全正常,另外两块的问题相同,问题描述如下:
按下手动复位键以后,有时LED灯就一直处于熄灭状态,相当于LM3S内部的程序没有开始运行,需要连续按复位键很多次以后LM3S内部的程序才开始运行,LED灯才开始闪烁,有时甚至按很多次复位键都无效,需要重新上电才工作。用示波器测量复位芯片的复位输出引脚完全正常,测量电源电压完全正常且纹波非常小(说明电源OK),测量LM3S的晶振输出脚也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说明可能是硬件故障

注意SP708的RESET要接上拉电阻,而/RESET同时接下拉电阻。看门狗功能暂时不要使用。

楼主:
原理图如下

应该不是SP708的问题,因为偶用示波器测量了SP708的RESET和/RESET两个引脚,完全正常。
按住手动复位键不放,RESET为高电平,/RESET为低电平;释放按住的手动复位键以后,RESET为低电平,/RESET为高电平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3141957856.pdf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B:
不执行的原因大部分是晶振

楼主:
偶已经将晶振换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A:
『回复』LM3S8962 程序不稳定问题???

您好!由于你的开发板是自己做的,所以问题可能会比较复杂,建议您与当地的销售分公司联系,分公司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网友C:
LDO那里,2.5v的位置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

你是不是要看看你的那个LDO上也接的太少的电容了?只有4个104的。0.4uf。

参考一下最小系统图吧!

楼主:
RE: 8楼

LDO输出+2.5V电压,每个+2.5V电源输入脚都有一个104的电容,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ZLG网站上推荐的LM3S8962的最小系统图也是这样

楼主:
ZLG网站上推荐的LM3S8962的最小系统图

网友C:
但您注意了LDO上还有个2.2uf的电容吗?

但您注意了LDO上还有个2.2uf的电容吗?
那4个是防止在VDD2.5上我没说有问题啊!
可是LDO是电源的输出,你相当于没有任何电容连接。请看仔细最小系统图啊!

网友D(2011-01-06):
来也解一下。

网友E(2011-07-30):
楼主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