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使用LM LINK出现无法加载FLASH的错误

楼主(2008-07-28):
      第1个对话框显示如下:
Fetal error: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s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Session adorted!
      第2个对话框显示如下:
the d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else the file
"E:        qyBuzzerObjectdebugExe LM3S_uCOS2.out" was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
there might b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debug log window.
       debug log显示:
Mon Jul 28 15:40:31 2008: Loaded macro file: E: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0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64k.mac
Mon Jul 28 15:40:31 2008: JTAG Speed is set to: 3000 kHz
Mon Jul 28 15:40:32 2008: JTAG IDCODE      = 0x3BA00477
Mon Jul 28 15:40:32 2008: AHB-AP ID        = 0x14770011
Mon Jul 28 15:40:32 2008: AHB-AP ROM       = 0xE00FF003
Mon Jul 28 15:40:32 2008: ROM Component ID = 0xB105100D
Mon Jul 28 15:40:32 2008: Device ID        = 0x00000000 ()
Mon Jul 28 15:40:32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建议重新安装试试

看到“E:IAR Systems”,通常我们都会把IAR软件安装在“C:Program Files”下面,按正确的步骤操作,一般不会出错。
建议楼主卸载后再重新安装试试。请参考以下**:
【Luminary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重点看这篇**《“IAR+LM LINK+驱动库”安装使用快速入门》

另外,编译时,要确保没有任何错误和警告再调试。

楼主:
谢谢,ZLG工作人员的回复

  找到错误原因了,是因为在调试程序中使用了定时时钟中断,却没用加JTAG保护程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