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316的IO口配制为I2C开漏输出时低电平能吸收多少灌电流?

楼主(2008-07-29):
LM3S316配制为I2C时低电平能吸收多少灌电流?驱动模式为开漏输出时没有看到。

网友A:
开漏时,输出低电平时仍是2/4/8mA,高电平时没有驱动能力

楼主:
那3.3V的系统,I2C用1.5K的上拉电阻不是有问题?

按照函数库里面的配制,输出驱动是2mA的:
void
GPIOPinTypeI2C(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ulPort == GPIO_PORTA_BASE) || (ulPort == GPIO_PORT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C_BASE) || (ulPort == GPIO_PORTD_BASE) ||
           (ulPort == GPIO_PORTE_BASE) || (ulPort == GPIO_PORTF_BASE) ||
           (ulPort == GPIO_PORTG_BASE) || (ulPort == GPIO_PORTH_BASE));

    //
    // Make the pin(s) be peripheral controlled.
    //
    GPIODirModeSet(ulPort, ucPins, GPIO_DIR_MODE_HW);

    //
    // Set the pad(s) for open-drain operation with a weak pull-up.
    //
    GPIOPadConfigSet(ulPort, ucPins,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OD_WPU);
}

输出是不是不可靠?

现在有一个项目已经小批量在用,设备会出现I2C被拉底的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传输先比较长(最长有2米),速率用50K,通信设备(有射频干扰)

网友A:
可以将驱动电流改得大一些,并加强防护,上拉一般取4.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