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x9xx的GPIO口配置问题

楼主(2008-07-30):
GPIO口能否像51一样配置成弱上拉输入口,用来输入开关信号?怎么配置?
还是非要在外部加上拉电阻?

网友A:
你配置成数字输入,

数据手册的GPIO章节里有一个表格里有教你怎么设置各种GPIO模式的。LM3S6965数据手册中第153至154页表格就是了。

网友B:
『回复』LM3Sx9xx的GPIO口配置问题

您好!如何进行GPIO的相关配置,请参考网站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基于《Stellaris外设驱动库》的例程下的
LM3S系列GPIO库函数及例程(通用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