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LM的片子出厂时是不是都有串口加载程序啊?

楼主(2008-07-31):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加载程序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application/lm3s_uart.rar

网友B(2008-08-30):
回复主题:请问LM的片子出厂时是不是都有串口加载程序啊?

串口加载程序其实就是BootLoader,需要自己将BootLoader烧入单片机FLASH中,然后才可以用串口下载,在新出的LM3S5000系列中,已经将驱动库和BootLoader固化在内部ROM中,这样在编程中可以节省FLASH空间,提高代码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