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严重关切LM3S的工作电流

楼主(2008-08-03):
请周立功公司做一下测试!说明,正常工作电流和睡眠电流到底是多少?
以免有人误判。

我的EasyARM8962开发板,把CAN接口的DC-DC都拆了,测得电流竟然有113mA。
这么吓人的功耗,我辈怎感用啊!

网友A:
LM3S系列微控制器棏工作电流

您好!LM3S系列微控制器的工作电流是经过测试了,与luminary公司提供的数据手册上的特性基本一致,您上面所测得的工作电流可能是因为你未将以太网模块置于掉电模式。
详细情况请参考LM3S系列控制器的数据手册中的以太网模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