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运行UC/OS2老是跳到FaultISR()

楼主(2008-08-04):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如下

1)使用了单片机不存在的资源,如以太网。
2)堆栈溢出。
3)如果是100脚单片机,LDO电压要设为2.75V,否则可能死机。
4)IAR单步调试时可能进入错误中断,但脱机运行是没问题的。
5)没有考虑CORTEX-M3的中断优先级。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