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是软件干扰还是硬件设计有误?

楼主(2008-08-06):
我用LPC932A1的SPI带动二个HC595,一个HC595驱动5个数码LED,以2ms间隔作动态扫描。另一个带动八个单独的LED,每个仅作状态指示用。二个HC595分别用P0口上的6、7引线作片选CS1、CS2,控制HC595的12脚。上电工作后,当动态扫描的数码LED上每相邻二位出现数字“18”时,另一个HC595上就不是原有的内容,直到“18”过后才恢复原有的内容。请问各位,这是程序上的软件干扰,还是硬件设计错误?从何处着手查找、解决?
             先谢谢了!

网友A:
re

先用示波器观察相应的mcu控制口能否被拉高拉低。
如果可以,则与软件有很大关系.

楼主:
用万用表测CS2电压时,此现象就消失。

先谢谢2楼。
用万用表测CS2电压时,此现象就消失,二类LED都工作正常。是PCB板布线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