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LM36938的ETH问题!!!

楼主(2008-08-07):
(无正文)

网友A:
re

您好!您所提供的信息过少,不能准确判断问题所在。建议您与当地的销售分公司联系,分公司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楼主:
eth MR0-MR24是否需要配置?

eth MR0-MR24是否需要配置? 还是只需要配置MAC层的寄存器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re

    你好,对以太网控制器的初始化我们建议你还是直接使用Luminary提供的驱动库函数,使能以太网控制器以后,你读写数据都可以使用读写及存器方式,但是这样你将要判断设备是否已经被别的设备占用,对通信很麻烦,所以通信数据的传输也建议你直接使用驱动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