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Keil在编程中有残余显示,如何解决?

楼主(2008-08-08):
Keil软件在编程中,有显示修改之前的残余内容,造成编程、修改时的误解,是计算机显卡与Keil软件匹配问题,还是Keil软件使用时的设置问题?
    先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试试edit菜单中的advance里面的第三个看看……

楼主:
还是显卡问题。

试用后还是不行,换一台计算机,或换个版本的Keil,就好用了,看来是显卡的匹配问题。
   谢谢2楼。

网友B:
可能不是显卡问题,而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如果你是2000系统,那就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是XP系统,据我了解还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显示字体额问题

网友D:
根本还是keil

的问题,别的开发环境就没这么多破事.从51到arm,keil的编辑器做的实在不怎么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极

因为KEIL高版本与2000系统不兼容,不能怪2000系统,总不可能要2000系统改吧。呵呵

网友E:
是KEIL用的界面库太次了

。。。。。。。我也被这个捉弄坏了。。。。。。。。。。。。。。。。。。。。。。。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