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FLASH与SDRAM移数据问题

楼主(2008-08-08):
大体情况:
我刚到这个公司,就扔给我这么个问题:
以前进得老flash片子可以正常读写,近期又进了一批,放在原板子上就不好用了,同一个地进得片子,他们哪边就说只调整了一下含铅得量,其它没改,请大家帮分析一下有可能都是什么原因~!
问题1:有人用过SST得flash没有?如果我杨读flash得话,给他时续之后,数据总线上得数据能停留多长时间,是不是WE拉低,数据就没了,还是等WE拉低再后高才没?
问题2:我用得是AR2001处理器,如果想看FLASH是否写进去了及读是否对,能用示波器抓波型看出来吗?
问题3:FLASH和SDRAM之间移数据是否有什么原则,需要注意什么?

请各个高人指点迷经,谢谢了~!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时序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时序问题,应该是新片子和老片子之间的时序稍微有一点差距,对比数据手册配置ARM的外部总线寄存器。
对于问题2.想使用示波器看总线是否正确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还要逻辑分析仪干什么啊。最好使用逻辑分析仪去观察。顺便提一下,周立功公司的逻辑分析仪不错,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LA2532的逻辑分析仪有很多免费的协议分析插件和丰富的触发方式,可以让你方便的找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