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36问题

楼主(2008-08-08):
现在我用LPC936作电能表,使用外部晶振,但当外部电压电流信号加上去的时候,单片机内部时钟变掉了,原本定时200us就变成了186us,这使我最后输出的电能脉冲也不准了。而且连接不同检验台改变的量不一定相同,这使得根本没法修正了。想问一下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怎么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A:
请留下你的E-mail

楼主:
re

kanerier@163.com

网友B:
会不会又是LPC936的BUG哦

我上次碰到CCU的问题,按手册设置根本不对,厂家也没有出个勘误表之类的,不晓得是不愿意承认BUG,还是觉得自家的片子没有BUG

楼主:
re

继续郁闷中..........

楼主:
re

问题已解决!!!

网友C:
大哥,怎样解决d,让小弟学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