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101支不支持从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08-08-13):
(无正文)

网友A:
支持在线更新用户程序,不支持下载仿真调试程序

    不知道你所说的下载程序是在线更新用户程序(Boot Loader)还是下载仿真调试程序!
    Stellaris系列ARM支持串行Flash加载更新用户程序,它可以使用的串行接口有两个:UARTO和SSI接口。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串口或者SSI接口更新Boot Loader (引导程序),这个引导程序可以是Luminary原厂提供的,也可以用户自己写。关于这一部分的详细资料请参考http://www.zlgmcu.cn/luminary/yingyong.asp之“LM3S系列单片机串行(UART)升级方案解决” 和“LM3S系列单片机串行(UART)升级应用笔记”
    我想楼主的意思可能是LM3S101是否可以通过串口在线调试。回答是否定的。不可以! Stellaris系列ARM目前只支持通过JTAG口加载程序与在线调试。调试器推荐使用我公司研发生产的LM LINK。如果购买开发板可以赠送!

楼主:
不是调试! 是用串口下载程序!

象LPC2000的ISP的功能!

网友A:
re

您好!
不可以的,如果想要实现类似NXP的ISP功能,就必须先在Flash里面固化一段Bootloader代码,然后通过LM FLASH PROGRAMMER软件与Flash里面的Bootloader进行交互操作,从而实现ISP下载功能。

网友B(2014-03-17):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下载程序是在线更新用户程序(Boot Loader)还是下载仿真调试 ...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