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问:LM3S的ADC-FIFO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14):
LM3S8962的ADC0的FIFO有8个深度,这8个深度啥意思?

是不是和UART的FIFO是一个意思??
看你们给的ADC的几个DEMO程序,都没有应用FIFO。

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re

您好!
ADC的FIFO是对应于每个AD采样序列的,其中序列0有8个深度的FIFO,
序列1有4个深度的FIFO,序列2有4个深度的FIFO,序列3有1个深度的FIFO,
也就是说,当您采用序列0时,其有8个深度的FIFO,则可以对8个AD通道
进行序列采样,而当您采用序列3进行采样时,其只能进行一个AD通道
的序列采样。且序列中的某个AD采样结束后,就会自动将转换值存放到
FIFO中,当用户读取ADCSSFIFOn的值,就是读取FIFO中的值。